华硕本短路怎么查

楼主(2011-06-05):
华硕的A9M本,有待机电流,上电后,电流跳变到0.4左右,立刻掉电,接下来再按开关还可以触发,电流也是一样有跳变,我怀疑是主板有短路的问题,我换过U问题还是一样,不上u,情况也还是一样的,有一次,我一直按着开关,主板的灯就一直闪,这个时候,我摸北桥,感觉温度很高,我现在有点怀疑是桥坏了,可没有915GM的北桥,不敢轻举忘动,我测过桥上的电容,都没有短路的,测过主板上的MOS管和电容,都没有坏的,请高手帮看看,能不能肯定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有一组供电没有出来,所以北桥发热

网友:
我把一组2.7V的电供断开了,这组电压确定是短路了,可它是给什么供电的呢,现在上了U,U热了,但电流只有0.6,

网友:
我觉得不像是短路啦呢,是不是还有什么供电没起来咯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没

网友:
0.4的话、个人感觉是CPU电压不正常、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2.7V的供电断开,上U的话,U可以热,但电流在0.6
把2.7的供电连上,上U保护,不上U的话,电压在0.5~0.1不断的跳变,板上的灯全闪,北桥温度极高,请大伙帮分析下

网友:
这个主板的内存是集成的,但我摸过内存的八个颗粒都不热,只有北桥温度超高

网友:
供电不正常,或者缺少一组供电也会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
赞成缺供电的说法

网友:
芯片发烫并不一定是芯片坏了    芯片却供电 也会导致发烫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北桥有其中一个供电不能满足所导致的

网友:
我以前有个ASUS   Z99F  老是不断重启(可以上到1点多)因为没图纸。电都出来了。最后桥都干了。死亡!!!!!!

网友:
ASUS的看看CPU的座子,我遇到过类似的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