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 S点不亮

楼主(2011-06-05):
今天接了个三星753 的显示器,故障是点不亮,表现为,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继电器响而且电压在跳变,但把CPU 供电断开就没有以上现象,这样是不是CPU 芯片坏了,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cpu
芯片
点不亮
三星

网友:
CPU控制一切,你把它的供电断了,当然就没有你说的现象了

网友:
行电路部分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楼主,今天从料板上找了个一样高压包,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把高压包换上去,居然亮了,诶!前天我量高压包阻值也没有异常,感慨啊!哪位大侠有准确判断高压包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在行电路上

网友:
可行管供电正常,而且行管我也代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