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索尼PCG-61212T 急 在线等 已解决

楼主(2011-06-05):
顾客的一台索尼PCG-61212T 本本,win7改xp系统,装好系统后屏幕有点发白,还有点干扰纹,以为是显卡驱动不正确的缘故,至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刚下完驱动没开始安装屏幕恢复正常了,真是奇怪了,大概10多分钟后屏幕又开始发白,故障如旧,于是将下载的驱动安装上重启电脑,屏幕又正常了,顾客回去后一会来了说屏幕又发白而且比开始还严重,开机进bios屏幕依然发白,不时抖动,有没有高手碰到过类似故障,求解   对了 顾客说他本本还买了不到一个月,

已经确定是硬件故障了, 多谢各位,主要是太凑巧了,装了显卡驱动就正常,被误导了

网友(点评):
一个月不到直接拿去保修

网友:
求助售后了

网友:
因当是硬件本身有问题吧,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占多,你不进系统一直在bios下面测一次看看,如果还是有这种问题那就是屏或者显卡还有屏线有问题。

网友:
在BIOS画面还是一样故障那就不是软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