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事情发生

楼主(2011-06-05):
  MSI 845e ms-6566e,客户说此机是别人送他的,但开机开不了,怀疑是主板的问题,检测是内存没过,换了条内存OK!插上显卡能亮,然后插上硬盘,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进BIOS里面能认到硬盘,但设置好出来后提示硬盘读取错误,换了好几个硬盘优盘都一样,电放过!大虾帮帮忙!

网友:
PE可以进吗

网友(2011-07-17):
换数据线试一下

网友:
对啊 PE进吗?会不会内存问题啊? 有时候内存有问题还是能开机的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的问题呢

网友:
因该不会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就换个北桥,遇见过,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换了就ok了

网友:
连接数据线换掉试试,或者机箱电源不稳定。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 ? 电源不稳定?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看看

网友:
估计还 是内存吧

网友:
能进PE不?你这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不?

网友:
先试下其它几个SATA接口,然后换根数据线再试试

网友:
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