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不过内存

楼主(2011-06-05):
修一块R52的板不过内存,诊断卡显示38,电流表跑到0.8左右.测内存的供电时钟正常,AD线和系统总线对地阻值也正常,把北桥重做一次故障一样,换了个北桥也是一样,最后找了个同样的板把BIOS对调了一下,还是不过内存.真是没有思路了,本人刚开始学修笔记本,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下哪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主板上的电感我都测了,电压都出来了也正常

网友:
把故障最好描述清楚一点 这样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顺便问一下这台机子电流跳变几次

网友:
38不是显卡不良,吗?

网友:
应该先从显卡搞起

网友:
跑到38了?不是显卡 就是BS问题  只有这两个

网友:
我不是修整机,只是修一块主板,我上电看诊断卡就是38,他们都说是不过内存.电流好像没有明显的跳变,就是从0.4一路走到0.8.我就知道这样子了!

网友:
38基本都是档显卡   还是做显卡吗

网友:
要看一下跑38以前是跑了什么码,要不然不好判断啊,

网友:
IBM有几款机器内存插槽容易虚焊的,焊下试试

网友:
有时SB有问题也会档内存。

网友:
你确定吗???????

网友:
不插内存跑E0,上内存就到38了,我也感觉有点像不过显卡,但是其他人说是不过内存,我是刚开始修笔记本主板,不懂!这块板是集显,我也换过北桥!

网友:
R52先换南桥,后搞显卡.要是在我这里,有很准确测试方法,很容易就判断出来的,你不能.因为你才起步

网友:
如果是PHOENIX BIOS芯片  38代码一般是BIOS资料丢失 (你已经换了正确的BIOS芯片和资料,这里排除了),这个环节是映射BIOS资料到内存,可不可以这样判断,源和目的之间路线出了问题导致挡38,路线:内存----北桥-----南桥-----EC-----BIOS  或者 内存----北桥----南桥---BIOS  注: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你要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 供电   SPD电压  参考电压   北桥内存模块的  供电  补偿 参考

网友:
搞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跟南桥也有关系吗?南桥我倒是没搞过,上面还有胶在上面,我没想到跟它有关系!我刚开始学,有什么方法指导一下,让我少走点弯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挡38是跟BIOS有关吗?那我再找个BIOS替换试下,线路的话我打了内存的AD线,阻值正常,其他的线路就没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的供电,时钟,SPD和参考电压我都测了,正常.北桥内存模块的供电 补偿 参考我不知道在哪里测,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
集显的跑到这我觉得你应该是北桥可能没做好,可以重做!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板本来是910GML的北桥,我拆下来重做了一次,故障一样,所以我就换了个北桥上去,因为找不到一样的北桥,我就换了个915GM的北桥,我问过其他人说可以代换的,会不会是个问题?

网友:
工作条件正常了 看一下内存槽子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内存假负载打了AD线的阻值正常,这样可以判断内存槽子正常吗?

网友:
本人觉得应该从显卡搞起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最好还是换一样的,我反正是没试过换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