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DELL DS2维修

楼主(2011-06-05):
PS:本人是11年3月实地笔记本学员,喜哥的学生。是喜哥把我变的更加强大!呵呵 自恋下!
前几天发给每位同学各一片料板维修,有位学员修了几天 没有头绪了,叫我帮看看。此板故障如下:
板号:DS2 07211DELL1526
据学员描述此板不触发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就0.05偏高,怀疑有小短路的地方。(因为有好多一样的板子,正常板子待机0.01A。)而且主板缺少很多小电容电阻都已经补好了 但是故障依旧。
主板拿到手目测没有明显缺件,无明显烧坏处 测量无短路。通电电流表马上显示0.05A 中间无任何上升过程。而且点触发开关电流无任何变化,看来真是不触发。
测量+3.3V_ALWP +5V_ALWP都正常 而且待机芯片TPS51120产生的线性电压供给EC也没有问题,触发开关也有3.3V电压。那就奇怪了待机时也就这些电压都已经正常产生了。哪里会漏电导致电流偏高?很仔细的测量了各处的阻值均无异常。                               。。。。
无意中测量1.05V电感上竟然有电压。  再测内存的1.8也有。这两个电压都是由PWM芯片产生
额 难道说主板可以触发 不上电?
短接触发开关3秒左右 电流回到0.01A 再次触发0.05不动了。对~就是不上电,看来他们是故障判断错了一直当短路修来着 呵呵。
既然可以触发电流这么低 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直接测量2D5V_S0没电压
2D5V_SO是通过U51稳压器转换来的,测量3脚3D3V_S0只有1.几伏,测量3脚无短路,马上想到3D3V_S0肯定是由待机3V通过MOS管而来是因为沟道没有打开所以3D3V_S0只有1.几伏。

找到3D3V_S0的确是由S5状态电压转换来的,发现3D3V_S0 5V_S0 1D8V_S3是由同一电路控制的
而且这些电压都没有出来 看来就是控制有问题了这些场管都是N沟道的,控制必须是高电平才能导通,实际测量G极为0V。

下面分析下这里怎么导通U23U30…的。
首先适配器电压经R113后接到Q11的S极 同时还经过R115到Q11的G极 这样Q11的S极D极都为19V左右Q11截止 Q11要想导通G极电压必须要低于S极 只有当PM_SLP_S3#有xxxxxx导通Q10 R114与R115形成分压Q11的G极大约为4.4几V Q11导通U23…G极收到高电平就可以导通了
实际测量Q11 S极有19VG极也正常 在仔细看 原来Q11的D极都已经悬空了怪不得 场管控制没有电压呢 呵呵
补好后发现控制极仍然无电压,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打对地阻值,打阻值发现控制极对地短路了
仔细观察发现R108被焊过貌似连锡了 从新焊了下OK了                                再次上电5V_S0 3D3V_S01D8V_S0都正常了 后面的2D5V_S0也都有了

但是现在电流只有0.2A 看样子CPU电压没有出来
实际测量CPU电压只有0.16V左右
看来问题还真多

CPU供电只有0.16根据经验应该是反馈和升压出问题了 当然还是先确认芯片的开启和供电等都正常 开始查反馈 还真麻烦反馈元件太多了 查了一会就不耐烦了干脆换个芯片
结果故障依旧

仔细观察CPU供电芯片附件发现有几个地方好像别动过 现在没有元件了查图纸是两个电容掉了C363
C364VSS_SENSE VCC_SENSE这两个信号是从CPU内部反馈回来的。补上电容故障依旧。(不管这两个电容的事)

想到还没有查升压呢。因为这个芯片是控制两项CPU供电的 所以两个升压BOOT1和 BOOT2 查到BOOT1时发现问题了C345不见了,补上C345后电流已经上到0.5A了 测量CPU供电1.5V正常了。按CPU 内存正常跑马。主板修复了。

现在笔记本课程差不多了 同学们也快要走了
祝你们一路顺风哈!

这期的学员蛮厉害的修好很多主板。呵呵鼓励鼓励他们。

网友:
这两个贴是前短时间写了 一直没有发上来。现在发上了和大家分析。如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明基S31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7755-1-2.html
IBM T40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7839-1-1.html

网友:
小宝,你占一楼有个啥用,还不如占2楼,
什么时候你上远程教教我啊

网友(点评):
你是。? 自由用处 哈哈

网友:
写的很详细。修完料板后,一修板就可以秒杀了   嘿嘿

网友:
那ISEN是电检测不是电压。其他很好~

网友(点评):
饼饼 ,是电流。

网友:
是的 多谢饼哥 ISEN是电流反馈 图上面写错了。大家知道就好了 在从新编辑图片很麻烦的

网友:
好。。。。。。。。。。。。。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错顶下 我也在场哦!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错学习了,也想早点到实地进修。

网友:
你们的维修思路都那么井井有条的  看你们的帖子受益不小

网友:
我也喜欢修供电有问题的机器,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用到本子的检测卡.所以修供电修好的机率要高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搜狗可恶又打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