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A3 Aspire one装XP系统关不了机

楼主(2011-06-05):
acer ZA3 Aspire one装XP系统关不了机  关机就一直停在关机XP界面

网友:
很神奇的情况,等高手解答,学习一西

网友:
靠,我上次搞个4520也是这德性啊,最后也没搞定。只能让客户直接按开关键关了。

网友:
如果是GHOST 可能是 驱动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 硬装

网友:
换个别的版本系统,试过几次~!!!

网友:
LZ它是不是提示的 你可以安全的关机了

网友(2012-03-05):
ACER 上网本就是麻烦

网友(2012-04-09):
楼主请问我的acer ZA3 Aspire one不能装XP系统,只能装WIN7为什么?

网友(2013-06-07):
acer ZA3 Aspire one不能装XP系统,只能装WIN7   我的 也是一样 遇到5台了都没搞定  丢人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A(2016-03-17):
唉 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 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 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 愁啊

有的带Windows授权  不可以换系统的

网友(2016-08-21):
引用 网友B:
有的带Windows授权  不可以换系统的

不会吧,即使授权应该有也办法解决吧,我是没有遇到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