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楼主(2011-06-05):
LA-3691P板子.960集成显卡.
测供电和时钟都正常了.GTLREF也有0.7

CPURST1.05V.应该也正常的.换南桥HBM老样子.开机装U跑到0.62
不上U跑到0.39.

论坛搜索了一圈,发现

这个COMP0-3 没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啊.正常应该为多少电压呢?

网友:
你南桥都动了、不会介意再把北桥干掉吧

网友:
那BIOS呢。。有重写过不?

网友:
COMP必须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论坛里下过.重新刷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MP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的啊?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bios 南桥 IO都换了 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cpu应该是没工作

网友:
修好把结果 说下啊

网友:
换个U试试,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