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启动速度超慢

楼主(2011-06-05):
Ghost启动速度超慢(PE里面 其它电脑不会)  一启动cpu使用率就达到百分百  到能操作时要等来那个三分钟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 检查过了 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 内存检查过了  机子运行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装系统过程 装完后一切正常 就是每次重装进PE启动GHOST都很慢

网友:
你用的什么PE   和 ghost   了

网友:
那是你的PE版本兼容性不好

网友:
先检测硬盘看看

网友:
是不是连打开我的电脑也很慢很慢~

网友:
新机器不会 的 !有问题就去找他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它PE都一样  晨枫、大白菜之类的都一样

网友:
应该是pe版本兼容性的问题,用光盘进pe或用优盘pe试试。

网友:
有的内存小了也会

网友:
老机子的电脑也会这样的 估计还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有的老机器,进入从OM/78M,这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