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新dv6的bios芯片,3000u 580u 等已经不支持了

楼主(2011-06-05):
今天拿到台机器 Amd ati芯片组 hp dv6-2018ax bios是cfeon f16
EN25F16@SOP8
这款芯片我的3000u更新最新的软件也已经不支持了。看来还得从新买一套501s了。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芯片
解决方法

网友:
16M的 随便填个16M的BIOS 强刷看看 比如25X16

网友:
看来以后要加个新设备

网友:
只要容量跟脚位一样。可以刷。。已经测试过。。580U

网友:
用580U刷过EN25F32 25L3205 都可以用。楼主的编程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
有一种叫SST的我的vp-480就刷不了 刷了验证失败 不知道为啥

网友:
我在用西尔特 500P的 你说的这个可以刷的

网友:
3000u 580u 肯定支持的 图片为证

网友:
难道我看错厂家了?为什么我的bios上写的是cfeon?F16-100h1p不知道和楼上所说的eon是一个厂家么?3000u的支持列表里边没有写啊。 500p和501s 新款的都支持的。

网友:
楼上的拜托你,发的图片和我说的型号都不一致,怎么就能刷了呢,请不要想当然。如果cfeon和eon一样的话,那cf代表什么?

网友:
可以刷,,今天3000U已经刷过咯!!1

网友:
楼上两位刷过的麻烦告知你们3000u刷芯片时,芯片名称厂家,你们选什么刷的好么?你们所说肯定支持,代表西尔特么,官网上没写支持,你们怎么就能说肯定支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