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652开机无触发维修经验

楼主(2011-06-05):
昨天接到一款 HPV3652笔记本 开机无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这个本是AMDCPU的 刚开始以为是开机电路问题 查了一 下开关电压 正常 按下右电压拉低,真是奇怪了,拆机!主板取出来一看不是6150的北桥是新出的NV一款北桥集成显卡的,型号没太注意,分析了一下 这个板是南北桥是集成到一起的 也没看到有开机芯片呀,判断应该是集成到这个北桥里了 ,然后直接上BGA返修台加焊了一下 这个南北桥集成到一起的芯片,焊完加电按开机键OK ,可以正常开机了,原来这款机的开机控制 是集成到这个北桥里的。

网友:
ec集成在桥你面?没见过

网友:
是MCP67三合一的桥吧,通病了,直接加焊就行了

网友:
三桥合一的,换了芯片老不会好机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三合一的吧,开机芯片有的,就是华邦的WPCE8763LAODG.好像是这个型号,,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LZ楼主是不是按台式机修的呀,NV的桥直接触发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我来学习的

网友:
只要是3000的机器都有虚焊的毛病

网友:
这个芯片参与开机,是三合一的桥全集成了的  加焊完很容易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