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1-06-05):
今天接了个显示器。亮下就黑了。灯管没问题,估计是高压问题。就加了个高压通电,怎么原来的高压就打火了。板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你要先断开原来高压板12V电源。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把原来高压部分能拆的都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应该会有个保险再到高压部份的。但我找不到那个保险,只找到两个八脚MOS管。MOS管的另一端是接高压包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高压部分都有高压的!那就直接把高压包摘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压包可以直接干呀

网友:
跑跑线吧 找到连接的就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