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峰锐K421A代码跑过挡B0维修

楼主(2011-06-05):
机器型号:清华同方峰锐K421A
板号:PTT40TF
客户反应开机无显示 拆机测试内存SM上有波 飞PCI-E诊断卡 代码 都可以跑过 跑到60后 98 C2 B0 挡住  请各位前辈指点 这样的故障应该以什么思路维修 还有此机的BIOS在网上 一直无法找到 希望有此机BIOS的前辈可以提供 谢谢

网友:
偶尔有时触发 电流上到0.03 伴有滴滴的响声 这时候测试DCIN 的波形 么原因能

网友:
我是来顶1102的,用的太惨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1129-1-1.html
锋锐K42 BIOS ,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不清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没有办法 什么也修 以前CRT差开就全是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