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释疑,这日立硬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05):
单位有一故障日立硬盘,故障是装机后系统不认,本已弃置多时。前两天本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拿来维修。硬盘通电后先用万用表对故障硬盘进行检测,结果发现硬盘电路板与盘体连接的数据线触点处输出电压为0V,怀疑是硬盘电路板故障。于是找来一块型号完全相同的日立硬盘电路板,把原来的电路板取下,把新的电路板换上,然后把刚换的电路板的BIOS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把旧硬盘电路板的BIOS芯片焊上。原认为大功告成了,可一上机,傻了,硬盘还是和原来一样,系统不显示。用万用电表测量,数据线触点处依然是0V!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真是电机烧了或者磁头报废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一般是磁头坏了

网友:
谢谢。可我有点不太明白,磁头坏了为何触点处电压总为0V。

网友:
是不是机子主板导致烧了哦

网友(2016-05-23):
楼主 修好了吗  我这有个WD750g 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