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外放没有,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1-06-05):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电脑拿过来有声音,我拆开机子看一下重装一下系统,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件事,急!!!!!

网友:
可能喇叭坏了,也有可能是主板功放芯片或者声卡坏了

网友:
是不是你设置有问题??

网友:
排除系统和驱动的无问题,就是喇叭坏了或是功放芯片坏了。

网友:
电脑拿过来时是外放跟耳机都有声音吗?

网友:
要不就是设置问题!要不就是小喇叭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对吧!

网友:
应该是喇叭或者接口问题吧,因为耳机有声音说明驱动没问题

网友:
耳机插孔,喇叭,

网友:
你拆过一次   你看看你里面的喇叭插头有没有插上····

网友:
从新更新一下驱动就好

网友:
共放芯片  喇叭  耳机插孔也会导致这样问题

网友:
主板功放芯片或者声卡坏了

网友:
重装驱动和系统看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拿过来没装系统之前外放是有声音的么?
笔记本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估计是喇叭或者功放芯片。驱动应该没问题,因为带耳机可以的。楼主换个喇叭试试吧

网友:
喇叭应该坏了,换掉

网友:
看看喇叭插口是否插好,不行换个喇叭试试!不是驱动问题,耳机有声音就不会是驱动问题!希望不要是你芯片有问题!

网友:
瞧瞧笔记本里面的接口线插好没的
或者把线重新插过

网友:
接USB声卡转换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