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维修---键盘按键不好用 屏幕亮度不能调节

楼主(2011-06-05):
板号:ED8
故障:键盘1 2  q m连键、而且屏幕很暗不能亮度调节
维修流程如下:首先客户自己排除了键盘的问题,那就先从连键故障开始修吧!
测量键盘接口发现12脚竟然是通的。肯定不对了!马上锁定目标。
大家都是知道键盘接口电路这里很简单 连接的地方不多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
有了以上的发现重点怀疑EC问题!根据电路图找到EC
PC97551
(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EC
87541是通用的相信大家都知道的)
测量EC49脚与50脚也是相通的!没有发现EC有连锡现象,心想会不会是EC坏了。摘下EC测量键盘接口1 2脚不短了。为了确定EC好坏直接摘下EC测量EC49 50发现它们之间并不短路,那是什么原因呢?不甘心从新清理焊盘焊上EC发现正常了 49 50脚不短路了。。。。呵呵
很不解!因为刚开始看的很仔细,并没有发现表面有连锡想象。这时进系统测试键盘已经正常了!不再连键了,但是屏幕仍然很暗,不能进行调节!

接下来修不能亮度调节问题!
开机测量LVDS接口第8VADJ发现电压只有0.3V难怪屏幕这么暗,并且按键盘上的亮度调节键控制屏幕亮暗根本不起作用电压一直是0.3V
测量对地阻值为300多欧貌似正常!L24C106都没有问题。在图纸上搜索CONTRAST这个信号是由EC101脚发出的中间没有连接任何元件。又一次把疑点放在EC上。这次直接换之~

换了一个新的PC87541故障依旧~我哭啊。。。
突然想到直接把101脚挑起来悬空看看电压能不能出来,想到这里就动手吧!挑起来开机测量101CONTRASTVADJ3.3V正常了,呵呵。并且按键盘调节电压可以加减,但是将此脚焊回去电压又变成0.3V了。无奈!!
分析:EC工作正常可以正常发出VADJ调节信号。那么可能是后级拉低了这个电压,但是后面只有L24C106都已经排除了,心想会不会是PCB线路有问题呢。于是断开了原来的线路从新接了一根线!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并且亮度可以调节了。
维修结束!总体来说此板修复的比较简单!
顺便说一下这个VADJ正常电压应该在2.4V3.3V左右。

这里说下断开的方法吧!首先将L24C106
contrast
这边断开
然后在把EC的第101脚挑起
EC101脚接一根线至断开的L24C106OK了。
下面上几张飞过线的图供新手参考!

由于此贴是前断时间写的,一直没有发上来。没有保存原图片,现在的图片是从Word提取出来的导致失真了。再此对不住大家了。

网友:
挑这种小芯片的脚难度高啊。我经常挑起来之后就弄不回去了,

网友:
讯维  出精贴真少,官网应该多发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别老做伸手党!!!

网友:
好,,,,,,,

心在飞翔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好像这些个小引脚挑的时候很容易断

网友:
兄弟就是我那块板子  原先是哪个兄弟换的EC焊接不到位啊!我测了半天亮度调节电压不对啊,因为上了标了 也不好测是不是断线!真够郁闷的!原先修是LCD接口供电那边有个芯片烧掉了导致LCDVCC没有 拆了一个芯片过去 结果把EC烧了 仁宝还是广达的机器 从别的板子上拆的一模一样的芯片(我没换EC只能估计是EC)!怕还有其它问题 客户催的紧 所以发到基地去维修的!早知道也和基地一样 不上那个芯片 飞线就行了!
最早期故障 是电源适配器损坏导致 烧炸了一个P管 屏线 以及LCDVCC转换芯片 我换了管子和屏线 发现LCDVCC还是不出来 最后找到那个芯片(好像是U18)坏了 换了一个结果烧EC!

网友(点评):
额? 亮度调节电压低 是因为PCB漏电。不是断线!!!!!

网友:
高手啊~!楼主也够细心的~!

网友:
好帖子啊    感受到基地的温暖了    谢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工具挑EC的针脚的,我用镊子挑了之后再焊回去就断了

网友(点评):
手术刀。。。。基地有卖! 手术刀维修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