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2410 插CMOS电池不开机(触发);不接CMOS电池,一通电就开机,

楼主(2011-06-05):
宏碁 TravelMate 2410
进水机,烤箱以后,脱了IO
但插CMOS电池不开机(触发);不接CMOS电池,一通电就开机,
开机按键,控制不了任何
开机按键有3.3v电压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问题,最好取下来重新BGA。

网友:
南桥或者RTC电路,先插RTC电路,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bios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RTC模块出问题了   先查下RTC电路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应该 是,我 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 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