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发文TD04-07(关于迅驰机器的解密方法总结)

楼主(2011-06-05):
关于迅驰机器的解密方法总结
涉及机型:
Portege:
M200,R100,A100,M100
Satellite:
M18,M30,M20,
SatellitePro:
M10
Tecra:
S1,M1
解密方法:

Tecra S1:

首先,明确主板上短接点的位置。如下图:
进行解密的方法:

----------------------

发点文章前面的省得有人说我骗分 嘿~

技术发文TD04-07(关于迅驰机器的解密方法总结).rar

网友:
按图所示,这个地方,原来是安排一个电容的,这个短接是清什么地方的信息呀,才起到解密效果的呀?

网友:
东芝的一些机器是短接可以解密的。有些加解密狗也可以解密。其它的就比较麻烦的了,要换EC BIOS 码片之类的。

网友:
平时备份马片资料 BIOSS 一套 能解决好多东西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

网友:
神码的败类,小心泄漏资料被撤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