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1900k2+ 开机指示灯全闪

楼主(2011-06-05):
epson lq1900k2+ 开机指示灯全闪 排线换过了也不行,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问题

网友:
先清零看看。主板,打印头,字车电机,传感器都有可能

网友:
主板有一个93C46的芯片 你到同样的主板上找 这个芯片是带资料的哦

网友:
试试能不能进(维修模式),别问我怎么进 ,
自己百度。。。

网友:
先清零看看。主板,打印头,字车电机,传感器都有可能。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2011-07-11):
主板上的字库问题 跟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