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触发上电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1-06-05):
此机客户用不到一个月返修,时开机时不开机,这板换了G86-631,09年的改良显卡,心想难到显卡挂了?
板到手接可调电源,触发后电流到0.04,电源指示灯亮。量待机电压3V 5V  RTC全部正常,再量的过程中电流上到0.5以上,各供电电压全部正常,上U 上内存后插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又是0.04看来是后级电压没出来,量EC发出的SUS_ON,3.3正常。但没有SUS电压出来,找到3.3的SUS电压MOS管 U74 量G极只有4.5V,量R540两端都是4V多一点。看来故障点已找到。没有15V升压

找到这个板的15V升压电路,发现是由EC发出32K的信号经一个MOS管转换给U64后经过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产生的。

这时测U64 1 2脚有4.6V电压4脚输出有4.6V电压,5脚供电也正常,按经验一般是升压管容易坏,难到是升压管不良引起的?
先用风枪加热了下,果然15V出来了,直接上电,接外已显。然后找到料板拆了两个升压管和升压电容全部换掉。再次上电正常。
找到内接,想看看内接有没有问题,第一次直接点亮,看来显卡是正常的,短接触发点关机后,再次开机,又出现了0.04。
看来不是升压管的问题。考虑到我是用风枪焊上去的二极管,周边元件也被加热。开始更换周边元件。第一个考虑的就是u64了,这个升压电路没有连接到51120,与它相连的电阻R497是空的,也就是说没受51120的影响。换掉U64后触发后还是0.04,最后又把他原来的换上去,直接短接1 4脚也不行。看图纸得知U64的1脚来自于Q68,用5VALW做上拉,Q68的G极由EC的32K的时钟控制,使他在D极是产生一个与32K时钟频率一样,相位相反的信号,再由U64送到升压电路上。

在测这几个电压时,此板又正常上电了几次,用风枪把Q68加热下,连续正常上电了几次后又是0.04。这个管子很好找,找了个换上去涛声依旧,不过我也没抱很大希望,这个32K的信号由5025的117脚发出。没多想直接换了个EC,换完后上电正常,连续开机都正常,我用洗板水把EC那里很仔细的洗干净后,再次连续上了5次电,有1次又是0.04,看来还是没找到故障点。

看了下这个32K的信号还去了EC5021的96脚,挑开96脚,故障依旧。

冷静考虑一下,把我一开始想换掉但又没换的那个32.768K的晶振换了,EC5025的晶振。用洗板水快速把板上的热量降下来,连续开10次以上,全都正常。不放心,把那个可能不良的晶振又换上去,结果故障现象和以前一模一样,看来就是这个晶振不良造成的。维修到此结束。
但不明白的是,这晶振不良为什么触发动作都正常,没想到走了这么大的弯路,浪费了大把的时间。以上经验和大家共同分享。

网友:
朋友 看了你的帖子忽然想起来我修的那个1420 也是这样的故障 和你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啊  明天我也换了晶振试试啊

网友:
这个晶振应该是后起振的吧

网友:
其实改一下电路,PWM的脉冲拉过来不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晶振通电就起振的,不然EC和BIOS都不工作。

网友:
高手呀。。。呵呵,我一般这种故障只能丢烤箱烤他个一天出来后也会OK的了。

网友:
这个升压电路,可以断开原U64,直接连到51120_DRVL1,

网友:
改电路是可以的,但原本的问题没找到,始终是个隐患,不放心,那个不良的晶振估计也用不了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