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15e的主板,上电正常 cpu不跑码,代码卡的复位灯灯几秒钟闪一下

楼主(2011-06-05):
联想l-i915e的主板,上电正常 cpu不跑码,代码卡的复位灯灯几秒钟闪一下,无显示。,。,。该怎样去维修
按复位按钮诊断卡复位灯会闪

网友:
换PCI槽试试嘛。

网友:
你用假负载测下CPU的供电时间复位PG信号,还有内存供电,桥的供电等都有没,你这个一般是CPU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