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有尖锐的声音

楼主(2011-06-05):
接主机的音响在没放歌的情况下就有很大的尖锐的声音,请问是不是电容不良的问题而导致的!!!

网友:
关掉MIC,应该就OK了,或是把麦的声音调小,不要选加强

网友:
有可能是藕合电容也可能是mic,具体你要试下,先拨掉mic看还有没有,排除一下

网友:
你把麦克风关掉试试,麦克风出问题了也会这样,但是首先要排音箱没有问题

网友:
先从最简单的坐起,看是不是麦出问题了,再检查MIC的问题!

网友:
主机和音箱下面垫个绝缘体,我碰到一次电磁漏电引起的杂音~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换个好点的线试试吧

网友:
先看下 是那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