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j进水机器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报错。

楼主(2011-06-05):
接到一台X200进水,扫板清理后能亮,但是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 ,查了一下是温控报错,也有可能是CPU本身,但是ESC跳过后能进系统,所以CPU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手头没有温控芯片,据说论坛有可以屏蔽此错误的BIOS程序,但是不知道刷完之后风扇会不会还是不转??如果能够正常转的话,就不想去换温控,顺便求此BIOS,望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网友:
下个图纸查线路吧,进水的机器就是不好整

网友:
是不是坏了,找一个芯片换吧,应该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直接把信号线拔掉,风扇报错跳过,风扇不规则长转了,测试一天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