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1-06-05):
VISTA系统换成WIN7之后,语聊讲话就没用了

网友:
不好意识发错了!!我是想问为什么VISTA系统换成WIN7之后,语聊讲话就没用了呢????

网友:
估计不是驱动没装好就是系统设置方面没调好

网友:
看一下音频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
设置问题,有些系统是把麦克关了的

网友:
设置或者驱动问题

网友:
希望是设置的问题,前两天搞过一个hp,装xp声音怎么都不理想,原来人家不支持xp

网友:
装个官网的驱动试试吧

网友:
这肯定是驱动或设置问题  没装W7之前就是好的  硬件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