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求助,望大虾们给个回复。顶星T-G31K内存mos烧坏!!

楼主(2011-06-05):
有一客户,自己插拔内存导致内存mos管击穿崩裂。无法看到其型号。只能看到管的下部写着ba952.。。帮帮忙吧。。应该用什么替换管子替换。

图上靠着第二内存条右边那个mos

网友:
找块料板,取内存供电的MOS管换上去试试

网友:
找个N沟道的代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换MOS  再不行IC      没经验就只能这样

网友:
坐等lz反馈

网友:
找块板取内存条附近的管子上上去就行了。一般都是用N沟道管子

网友:
同意喽上的观点

网友:
在料板上取给内存供电的MOS管 一般都可以代换的  只有华硕和华擎的主板用的MOS 管有点特别

网友:
找一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换换就行了

网友:
主板上供电的MOS基本都是用NPN沟道的MOS管  找个换上   不行的话  在换个IC

网友:
怕功率小,你就拆个CPU供电部分的场管上去,保证没问题。

网友:
在主板上拆个 注意电流就 ok MOS管型号不清楚上百度查

网友:
干个CPU的MOS管子上去 CPU的管子是板子上面最好的   NPN

网友:
这可能是用户在通电情况下拔插内存造成的烧MOS管,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毛病,从料板上拆个换上就会好的。

网友:
MOS管取CPU供电的 外观大小相同的换上就可以了 主板上大部分是N沟道管。放心换上就可以了。换上之前先测量别的地方有无损坏。

网友:
用9916或3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