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花了,这样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05):
(图片)

网友:
这个不是显存脱焊那么艰难!是显存坏了,要换才行

网友(点评):
没经过软件检测,没见到检测结果,怎么就那么肯定是显存坏了?

网友:
我也有块昂达8600GT显卡跟你一样。刚从客户那里拿来试还是好的,用了不到一分钟就坏了,主芯片好烫,我想可能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怀疑现存直接用检测软件测下呀

网友:
加焊主芯先。很多是GPU虚焊的。

网友:
我一般显卡花屏的话,都是加焊GPU的。如果不亮的话。就测量供电。正常的话。就加焊GPU。还是不行的话就报废处理。

网友:
先测供电是否正常 看一下电容有没有老化的迹象 再考虑显存 GPU BIOS

网友:
我一般先查供电看有没有再用论坛上软件检测下,或查一下GPU旁边的电阻,实在不行,直接加焊GPU试下。

网友:
除尘很重要,今儿收了一块85GT,花屏,尤其是供电IC,被灰都盖上了,先清灰,上机准备跑MATS,去发现不花了

要修显卡必须先MATS,才能知道个大概,如果不会用MATS,GPU 显存全吹一边,好了就好了,不好就扔。

网友:
显存坏了。。。。。。。

网友:
先把MATS结果发上来再说,要不全是猜。

网友:
先加焊gpu 如还是这种故障 在论坛下个显卡测试的软件 测试的定位 直接搞显存

网友:
   顶 学到了很多知识啊,

网友:
先从基础 判读起走把 先测试显存 再看其他吧

网友:
先加焊GPU,别的再考虑!!

网友:
要用软件测。用目测哪修的好呀?

网友:
GPU虚焊导致的  先加焊看能不能好

网友:
除非90%把握不会焊坏GPU,否则还是先跑MATS安全。

网友:
先看看你的显卡是否掉件!一个电容也会引起!如果没有你就上bga做下gpu好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4_115显卡需重置球

网友:
一般华平都是加焊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问下你这叫做修显卡么?

网友:
显存重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