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进水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06-05):
故障机T40 无待机3M 5M
拆机检测发现H8S下面进水,首先清理腐蚀处,发现腐蚀过的地方有过孔断的
点位图此电阻是给KBRC信号提供上拉电压的(KBRCPMH4发出送入南桥的应该是用于键盘唤醒信号,和待机没什么关系

清理后测量没有明显短路处,插上电源仍然无3M 5M 。待机芯片为MAX1631,接下来只能仔细查芯片工作条件了
测量V+正常,VL线性电压正常,REF基准正常,SHDN总开启都正常。在测量3M 5M的EN时发现无电压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两个信号是由PMH4发出的
PMH4
发出此信号时名称为VCC5M_ON_PMH4然后经过电阻改名为VCC5M_ON然后接到MAX1631 728脚。

测量PMH4发出的VCC5M_ON_PMH4无电压,同样VCC1R8M_ON_PMH4也没有电压   接下来查PMH4发出此信号的条件!
分析:PMH4得到TB发出的VCC3SW供电后,内部时钟通过25脚和26脚开始工作,时钟正常后第30脚产生基准电压

电源管理芯片TB62501F送来的VCC3SW还要经过电阻R309送给PMH4芯片的第46SWPWRG,当这个VCC3SW的电源好信号抵达芯片后,芯片的第43脚输出VCC5M_ON_PMH4信号。
现在测量芯片供电VCC3SW正常 2526脚时钟没有。但是30脚基准电压3.3V有了 很奇怪!46脚的SWPWRG正常(这里要注意如下图R309C304损坏也一样会导致不输出VCC5M_ON_PMH4,这两个元件起到延时作用绝不可缺少)

经过测量只有2526脚时钟不正常,心想会不会是这里出问题导致芯片不能发出VCC5M_ON_PMH4。芯片内部要发出时钟据我所知就这几个条件  芯片也换了外接的C325 R255也换过了 还是不发出时钟。。。我晕啊。 看看时间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先下班明天再说吧。。
早上来了从新整理了下思路 又把外围电路仔细的查了一遍还是未发现问题芯片又换了一个故障依旧,2526脚一点电压都没有(我们知道要想有时钟的话肯定要先有电压的)无奈啊!!!。。。。。。
突然想到把这里的电路改一下可不可以。
(图二)VCC5M_ON_PMH4不是没有吗 这里只不过是个3.3V的开启电压而且,刚好VCC3SW也是3.3V,可以把R865R866
PMH4
这端断开 直接把VCC3SW这里的电压接到R865R866上    上图!

改完后接通电源3M 5M
包括1.8M已经出来了!触发电流已经上去了,接屏顺利亮机,维修结束!!
后来发现接通电源屏幕下方的电源指示灯不亮,在IBM机器上正常接通电源在不触发的时候电源指示灯就应该就应该亮的。也懒得搞它不管了。。反正能正常用
机器正常跑码后测量2526脚时钟正常最终还没有搞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2526脚内部时钟发不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精品的引维修经验交流。值得珍藏。

网友:
有点复杂有点看不懂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点评):
禁止灌水哈

网友:
会不会是73脚呢?

网友:
前天修的一个T42的,条件也都满足,PMH4也更换掉了。。就是不出VCC5M和VCC1.8M的开启信号。。后来换板了。。我怎么就没想到直接飞跟线。。
长保应该在基地的维修车间吧。。
我来顶贴了。!!下次我也要飞线!!

网友:
楼主你的飞线很有个性,我看过你很多帖子了兄弟很佩服  支持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要灵活运用哦!
有的时候这些破东西不按套路出牌。就得和他玩阴的
还有兄弟以后能不能把保改一改。是宝。。。。
我看你每次都叫长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怪我,人家搜狗就是这样默认的。。

网友:
进水的机子最多的就是断线 仁兄竟然修出来了 佩服

网友:
楼主 写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有点位图 很好搞定  这个电阻找起来容易的很

网友:
高手喔断线都能搞定了

网友:
传说中的创世高手啊,学习啊 ,小弟都看看的迷迷糊糊的 但是一定好好学习  向师傅学习

网友:
有可能是extpwr有问题吧,电池能充电或开机吗

网友(点评):
机器来的时候没有电池,没法试

网友(2011-07-05):
那这板为啥连时钟都没出来而后面的信号都就出来了呀!

网友:
长宝有没有查PMH4的73脚—EXTPWR   这个也要为低电位吧

网友(点评):
我out了。。没想到这里。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