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D 4200+ CPU问题

楼主(2011-06-05):
这个CPU老是不过内存,有时可以启动系统,但一会就显卡(集成显卡)花屏死机,把CPU取下来用风枪加温,很烫了装上又可以正常工作数小时至数天.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CPU问题吗?

网友(点评):
开盖测量电容看看,有没有芯片爆裂

网友:
CPU内部有问题,难搞定吧?我有一块5000+的CPU装上开机只能路码到C1,就是不显示,也好想搞定多好,试过很多主板都不行了。

网友(点评):
C1,已经读到CPU,但这个CPU已经爆裂芯片,我有个3600+就是这样,原因:CPU点不亮,加温受热没有效果,看了真的烧坏了

网友(点评):
拆了盖一看,爆裂。不子细看是看不出来的。有跑C1的CPU基本不用搞了,过不了C1的。想能搞的CPU必须要显示FF,本人经验,给大家分哼

网友:
这CPU  感觉没救了

网友:
估计得换个CPU

网友:
产品设计缺陷,不可救药。

网友:
拿放大镜看针脚好多有裂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Cpu的内存控制器部分不良造成的…没办法了,更换吧…

网友:
AMD的CPU可靠度还真是不高呀。

网友:
AMD的U  特点是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网友:
AMD的U是不爽呀。上次碰到就是U坏的。一般用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掉电。把板研究了老半天最后换了个U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