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要上多高的刷新频率

楼主(2011-06-05):
           今天碰到台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型号是AOC915SW,显示好不清楚,设为1440*900也不行,以为是显卡驱动的事,我用的是昂达8600GT/512M的显卡试的,换过几个驱动都没设好。我就先用一台别的型号液显开主机,都正常,再接那台有问题的,但可以用都好清楚,可给主机重启又不行了,最后给刷新频率设要75HZ才行。想问下大家,液晶显示器要上多高的刷新频率才行,还有,有些驱动接上这液晶显示器没有75HZ的刷新频率,只有60HZ。这台液显的问题,搞了我几个小时才找出怎么解决。最主要是要给它上到75HZ才清楚,还有显卡的驱动,有些驱动装上去没有75HZ出来(给那个隐藏监视器无法显示的模式勾不打上也不会出来75HZ),要换显卡驱动,我那块昂达8600GT的显卡最后是装到2008刚刚出来这块显卡时出的驱动。
           哎!也不知道我说得清楚不。讲得不,好别笑话。技术多交流,自已也多学习。电脑的问题太怪了!让我们想都想不到!碰到问题解决了的朋友都写上来让大家知道学点经验。

网友:
没遇到过 以后遇到了一定借鉴楼主经验

网友:
可能这台液晶在75时运行过自动调整 你可以设为60后再运行一下液晶的自动调整功能 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试过,也不行

网友:
都是自动调整的  刷新频率是CRT之说  液晶那个参数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们我都试过没用

网友:
不行的话 进工厂模式 复位成默认值 如果仍然无效 就该考虑刷驱动板程序了

网友:
其实这个是驱动板故障.你拿同型号的另一台来试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网友:
我一般都是默认的60HZ

网友:
60   超过的60的  有的屏可以  有的就不显了

网友:
一般都
60   超过的60的  有的屏可以  有的就不显了

网友:
不要奇怪有的显示器是75的  我遇见过联想机在面板上就贴有提示最佳75HZ

网友:
这个倒没怎么听说,一般都是自动调整的啊

网友:
75Hz 少之又少

网友:
对于液晶,刷新率没有意义,,

网友:
要我说如果你的显卡和显示器都支持50HZ,那你刷50HZ都可以,液晶多少有响应时间的,不像过去的CRT,低于75HZ就会有闪的感觉。不过一般液晶都支持并建议刷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