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DROM裝系統會死機

楼主(2011-06-05):
USB-CDROM裝系統會死機只能用PE來裝系統是系統問題麼???

网友:
呵呵  有些问题很难想通的...

网友:
能装上系统不不研究太多,我想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
就是这样的,,,要进PE  直接装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问题很难想通的...

网友:
我装系统都是进PE后装的,习惯吧

网友:
换个U盘启动看看

网友:
{:4_135我们都是用U盘做系统的   很少用光盘

网友(点评):
哇!!是晓枫的头像艾,我喜欢你,嚒嚒~~

网友:
  换个光驱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USB-CDROM 我的机子根本没光驱何来换光驱一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u盘怎么做成装系统的啊!   用什么工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应该是下的gost系统直接量产到U盘。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用U盘刻录工具刻录gost   的装不了     win7的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试过量产,可以。和系统碟一样,不用去PE,直接在启动面可以安装。前提是你镜像文件没有移动或者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要怎么量产成cd

网友:
不是你的移动光驱坏了,就是你的系统盘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的换个USB DROM 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
换个光驱看看 应该跟系统是没有关系

网友:
量产有风险啊!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个PE镜像,有时候是PE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个引导就行了!!!!

网友:
有的机器是这样的 换种方法,从硬盘引导。。

网友:
用U盘试下吧,光驱坏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装的是ghost的还是!!!!!!!!我想要得不是ghost的!!xp系统

网友:
有的机器必须进入PE才能装系统。你换光驱也没用。电脑里面的东西有时候台奇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做个引导后  在把XP映像弄进去就行啦!!!

网友:
主板也要考虑一下哦,有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D:

ultraiso

网友:
机器型号不一样,厂家不一样,系统不一样,配置不一样,装系统都会有点区别,针对笔记本电脑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光驱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哦     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这工具了   呵呵     谢了!!!!!!!!

网友:
换个试试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USB光驱的供电不稳定造成的,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主板BIOS对USB光驱支持度不够好也会造成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