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高压板怎么确定显卡控制信号线

楼主(2011-06-05):
笔记本换通用高压板         显卡控制信号线          主板这边 有3根线都是3.3v的那根才是,怎么确定呀,随便用一个不会烧了吧

网友:
哥们你发错版块了 去别处问吧

网友:
高压板工作需要VCC、GND、EN、ADJ,其中ADJ可有可无VCC就接12v   EN就取屏供电这样在平不工作的时候不会出现白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上延伸过来的有16根线,20v的3根     5v的1根    3.3v的3根    还有0.*v的3根   地线几根      我用通用高压板主供电用20v    en用3.3v是这样吗

网友:
主板上延伸过来的有16根线,20v的3根开机后出来    5v的1根 电源接通就有    3.3v的3根电源接通就有    还有0.*v的3根     地线几根       这样的话我用20v的做主供电 ,3.3v的做en就不会一直白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