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31 用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1-06-05):
一台同方K431 机器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 进系统用一会儿就自动关机
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几十分种
关机后待机正常
有试过如下操作:更换VN896 北桥 更换V8237A 南桥 刷过BIOS 改过风扇 取掉过温控
取掉过网卡
但故障还是一样.
请问师傅们,接下来应该怎么修???
小弟在线等。谢谢各位高手!
掉电

网友:
把外接设备取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痛 解决了发出来分享下啊楼主

网友:
CPU或北桥供电不稳定。

网友:
支持喜个分析。

网友:
请高手出来分析分析吧! 急啊!

网友:
似乎没有什么捷径,要么供电滤波不好,要么有虚焊,比如开关管,你裸板测机,使劲折主板试试,我碰到过几个,头都修大了,用折板的方式挺管用

网友:
我之前接到过一款一样的机子,换了显卡之后就是不能显示的了,可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无语!!!

网友:
首先考虑散热的问题,,U,桥,,大功率发热器件,会不会因为过热引起保护,,然后,再是电源的滤波不良,,NEC的大电容,就是个例子!然后,温度控制芯片,误报,,,还有MOS管不良,,IC不良,导致PWGD不反馈,也会掉电,问题多了去了!!!
还有就是AMD的CPU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是啊,很多原因。很难啊 。。。。。。。。。。。

网友:
一般都是蒙修////////////

网友:
以前修过几台,此机北桥的散热片面积太小,北桥的热量根本无法充分散去,所以必须加大散热片的面积!我以前都增加了一片,基本上没有再反修!

网友:
有没高手出来解决一下嘛? 小弟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基本就是闪热问题,自己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大多是散热问题导致强制关机,换导热硅胶或加散热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