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有 3M0 的电阻如何替换 ?

楼主(2011-06-05):
一块老的P111 板
接上电源发现对地短路 大电流 经查
发现一个标有 3M0 的电阻坏了,取下找一个标有4R7 的电阻装上
可以开机,但电流不上去,CPU 没发热
在这我想请问各位师傅:这个电阻可以用哪种电阻可以替换
cpu

网友:
3m电阻应该不会造成大电流的吧 建议你好是查下供电管什么的

网友:
取下换上指示4R7 的电阻就可以开机了 但电流不过CPU
只跑到 0。4 几
师傅们认为是什么问题呢?
换过 3421 3410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