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个网络试验,大家看看。

楼主(2011-06-05):
今天到一家公司里面接网线水晶头,安装路由器。       那公司装修是找别人布局的网线。我发现
网线没有走好,一个办公司里面有两台电脑,他只有一根网线进去。于是我想了个办法,买了网线三通,装在墙上的面板后面接两根线,再连到电脑上面。以为可以正常上网的,哪知道,同时插两根线的时候就不断地连接,又断开,断开又连接。单独插一根网线一点事都没有。真是怪事情。  真不知道这网线三通是做什么用的。我正常的一线分二线。为什么就不能正常上网呢  请高手指点下,网线三通应该怎么用。    电话线一分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为什么网线一分二就这样的怪问题。

一分2那是避免麻烦吧 2台只可以交换用 同时用都是不可以的
该种3通接口不支持多台电脑一起上网的,LZ还是从路由器分出来吧

网友:
看来楼主对网络是一点也不懂啊~~~网线要想一分二的话得用个交换机,或装个分线器,不然别无他法。至于为什么你就别问我了,我不懂理论。

网友:
八根分两个四根 的接两个路由器分装两台不行吗 ???

网友:
用个交换机,或装个分线器

网友:
网线三通?还真没听过,如果你用100M网络的话一条分两条理论可行,不知会不会干扰(100M只用四根线),这样一条线要接四个水晶头。两头各两个,每个水晶头只用四根线。

网友(点评):
顶你,要是方法再详细些就好了。 我就是在寻找你所说的方法,一直无果,想不到真的可以。

网友:
看来楼主对网络不太懂啊,网线一般是由四组双绞线组成,电脑接交换机的这条网线8根中只用到的1236这几根,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其一、像楼主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用同一根网线分出两组双绞线,并分别把这4根网线做成两头都一样并把它打入1236的水晶头中,这样就可以一条网线用两台电脑了,其二、再用交换机分线;至于像楼主说的那种接法是不可行的,三叉分头的用法主要是方便在两个不到地方用电脑时需要用到网线时接上,但不能同时用两台电脑,要不就会出现像楼主那样的现象,因为一头接在交换机后通过网线接到分叉头再分别接到两台电脑,因分叉头分出来的两条网线是一样的,当同时接上两台电脑时各自网卡的TX和RX会形成一个回路,就会造成数据阻塞,就好比一条路只能通过一部车,而现在同时有两部车要通过,结果就会出交通事故,不知各位高手我这样解释可否?

网友(点评):
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点评):
记得给人家搞装修时换过网线水晶头,里面线是多。不知其定义只能照葫芦画瓢,兄弟你知道吗?发个定义图再看你的评论也许会更懂!

网友:
老兄,你原来是搞水电的吧。竟然能想的出用3通。

网友(点评):
你和八楼都是来闹眼子的。 看看人家六楼的兄弟,学学人家吧。

网友:
哥哥你太有才了还用3通你怎么不直接接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理解得最透彻的人,请根据我这问题给出详细的方法来。谢谢了

网友:
我当初搞维护的时候也以为那个三线通可以同时上网的,其实只能一台电脑上网的看,他不是交换机

网友(点评):
那网线三通,就只能当直通用吗,还有一个口多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头的意思是,你可以拉两根线出去,其中一根线要用的饿时候另一根不能用,上回有家小公司有台财务的电脑还有台老板的电脑我就用这个的,因为他偶尔用财务电脑上网,要用的时候就把老板的电脑的网线拔了

网友(点评):
懂了,终于明白了。原来两个口,不能同时用的。只是一个切换的目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真的要试试看

网友:
LZ刚入行?

网友(点评):
就算你入行很多年,光再店里永远学不到这些东西的。

网友:
网络还是一点不懂啊

网友:
楼主可能还真是搞水电的我常常被人叫去搞这个也是搞水电的不懂一个房间搞2-3个要放电脑的就只有一条主线进去其它的都是跟接电话线一样直接接在一起我就跟他们说要能这样还出什么交换机干毛用啊

网友:
原来的两台电脑用的是一个ip吧?如果是一样的就会一台联网,一台断掉

网友:
用路由器不方便点吗

网友(点评):
那个三通头多便宜啊

网友:
楼主用个交换机吧!

网友:
可以把一根网线分两根用啊,橙白,橙,绿白,绿一根    蓝白,蓝,棕白,棕一根,就可以同时接两台电脑上网了

网友(点评):
那要是千兆的你真么分?

网友(点评):
怎么分?刚刚打错了

网友:
三通是好  但是出来的2跟线不能同时上网   那样会出现ip冲突  就像楼主说的:老掉线。
  因为每一根网线只能出来一个ip地址 ,而每台电脑需要一个ip.网线的供给只能供给一台电脑,而且电脑都是自动获得ip 所以就出现 时而连上时而掉线。
其实你可以尝试用集线器 路由器   考虑下
  如果我得思路不正确 希望那位老师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以后真的要试试看

网友:
如果三通可以的话,那就不要生产什么路由器,集线器了

网友:
就搞个路由器应该就可以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点评):
你真是新手,搞个路由当然可以,但每个办公室都搞,有七个办公室,你得要多少个路由。我现在知道了接线方法了,也试验过了,以主实可行,就是把八根线分成两组,接进交换机的端口。一切搞定。其实很简单。

网友:
学习了,以后真的要试试看
我们在学校用的都是分线器、、

网友:
呵呵  头一次听说

网友(点评):
看来你比我还要菜

网友:
把进路由的线分两股4根不就可以了吗,100m网络问题不大,省的走线麻烦

网友:
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完全是没有认真看我发的主题,像我这样的情况你把每个房间都装一个交换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得不错,我现在也明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LZ太有才了。。。。

网友:
学习了      还是交换机好点吧

网友:
我也多网络这块一窍不通,真的长知识了

网友:
一条网线也可以分开用,连两台机器够了。

网友:
首先电话线和网线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网线可以用三通的话,那要那么多网络设备有什么用,

网友:
一根网线是可以带两台电脑    但在做水晶头的时候要注意方法  需要四个水晶头

网友:
三通不是这样用的,网线只用里面四个线1,2,3,6,想不加交换机就一根网线分两根用

网友:
直接用分线器把 三通这东西我没用过 一般都是分线器跟交换机的

网友:
对 一根网线分  8 -4=2    123 6    123 6通  一切一切从节约出发

网友:
怎么可能不到呀

网友:
云里雾里!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6楼说的意思是1236出来接一根网线然后再到前面续上一个那样不还是以根网线出来,那样不会出现IP冲突吗?

网友:
三通是提供冗余接口,切换线路比较方便,但每次只能使用一台机,你这样最好弄个交换机或者小的HUB 。因为交换网络他们是不同的冲突域,你这样接法它们属于同一个冲突域,所以当有电脑发送数据时,另一个电脑必须停止发送。就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
还有就是一条网线分两个机子用,会产生很大的磁场干扰,本来他们双双绞在一起就是为了防止串扰的。网卡的速率会协商成10Mbps 或者更低。楼主可以试试。一般的网线弯曲小于90度都会产生近端串扰的,用福禄克的设备可以测出来。

网友:
呵呵 一开始我也试过,也是不行。我仔细想了一下,因为你从路由器里接出来的是一根线,也就是说是一个IP地址。如果接一台机器的话,那肯定可以。但是要是接多台机器,那么机器上的网卡地址之间就会有冲突,因为它们不可能公用一个路由器上的IP地址。

网友E:
额。。。这个,你用交换机,网线怎么能和电话线比。

网友:
一根网线是可以接2台电脑的。一头接两个水晶头就行了,100M网络只用到四根线。不会的可以加我QQ270884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