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05):
好久没有时间到论谈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想一想,一年又过了快半了,明天就是55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快乐!!!!!!!!!!!!

早上接到一台,二天前在我这里换过键盘,当时只有键盘有问题,换了就好了,客人一天说,你键盘有问题,搞得我的机器现在都不能开机了,掉电,因为DELL机器掉电有很多种,不过CPU也会掉电,内存不过也会掉电,我拿到机器就先试给他看,拆掉我的键盘,还是一样,一个个拆了还是不行,还是一样电流跑到032很明显就是CPU不过,我给他说机器的问题,,我说要拆主板下来查一下,三下除二拆下来,发现在进水了在NB附近,清理了还是一样,笫一个就是看CPU供电,没有,,那就查一下1987供电IC有没有供电,果然一下子就查到,给1987  36pin vdd5V现在只有27V说明有问题了,

Q12是一个5VSUS转5VRUN 但5VSUS这里有5V 但5VRUN没有

3脚控制电压为0V,说明15V没有了,问题找到了呵呵,15V只经过R83  R83是一个100K 的电阻,马上找R83找了我好久才发现,累呀,原来爱坏的东东放在不起眼的地

找到了,R83量是150K,图纸上是100K的从料板上找了一个100K放上去,量有100K了,后面有来一个问题,通电还是一样,量电压还是没有,一样掉电,心想这下完了,打Q12 3脚却对地了,呵呵,于是拆掉Q12一样,图上经过就只一个电电容找到了,量是150K,从料板上找了一个100K放上去,量有100K了,后面有来一个问题,通电还是一样,量电压还是没有,一样掉电,心想这下完了,打Q12 3脚却对地了,呵呵,于是拆掉Q12一样,图上经过就只一个电电容

拆了,就好了,通电不掉了,这个机器从开始到后面,就一个R83坏,和一个C118坏,找一个电容放上去,上CPU,内存,屏,完美DELL出来了,终于修复了,呵呵,

本人分析可能有误的地方,有高手路过,请指点,

网友:
沙发自已做了呵呵

网友:
LZ,试问第一次拆掉Q12后G不对地了吗?咋的第二次才侧到电容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始要是短路我也不会查那么多了,因为换了一R83,R83 是100K的,通电前也没有短路,通电后就短路,Q12是好的,后来查到是C118坏了

网友:
你有没有量电阻阻值啊

网友:
电阻坏了,开始电容没有对地,后来上的一个100K的电阻通电就这样了,总之这个就一个R83坏, 和C118坏

网友(2011-10-28):
思路很清晰啊,有时修主板只是一个小元器件损坏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