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CPU温度异常处理

楼主(2011-06-05):
G31 478针的代工主板

上P4 2。8E的CPU   用各种软件测试温度都在5~130度之间
更换同型号的CPU问题依旧。

用手去触摸散热片不算太热,把风扇停转能感觉到散热片温度正常上升(散热片已经确认和CPU充分接触)

请问这个是主板的问题吗?要是主板的问题会是哪方面的事?温控蕊片还是IO?

或是说这种新的IO不支持老CPU的温度监控?

网友:
我有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能正常用就不用理他了

网友:
是能正常用,老有点担心。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看看 CPU边上的温控电阻有没有问题 CPU座温控PIN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杂牌主板大多如此,一定要把风扇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手去触摸散热片不算太热,是不是软件测试不准。正常就不用理他

网友:
不用担心,坏了再买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估计是温度监控电路哟点问题

网友B:
楼上的全说错了~~~478的工板,温度高是频率的问题。
945、G31 478接口的工板通病。因为这类板子是变态主板,可以上C4 400/128 CD 533 256 P4 400 256 p4  533 512  p4  800 512   p4 800 1M     也就是400外频到800外频 128缓存到1M缓存的U 。当U的频率过高的时候U的温度就相当高,只有降频才能使温度降下来。虽然这类主板可以支持P4  E的U,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最好用 P4 D的U(也就是533/512的)。那样温度也不会高板子也耐用。

网友:
没有听说过G31还是478的CPU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全说错了~~~478的工板,温度高是频率的问题。
945、G31 478接口的工板通病。因为这类板子是变态主板 ...

晕 这个问题啊?  我把我的P4 2.8E的CPU降到533 FSB时 温度就正常了是不?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说,不过最好是用533FSB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这个问题啊?  我把我的P4 2.8E的CPU降到533 FSB时 温度就正常了是不?

要是这样一直用的话 会不会容易坏?是CPU容易坏 还是主板容易坏?

为什么CPU温度要是高的话 散热片为什么温度不高呢(已充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