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音响“吧嗒吧嗒”响

楼主(2011-06-05):
应版主小青年同志的号召,小弟今日发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维修经验贴
早上有个客户打电话来说电脑坏了。
电话里说故障:接音响“吧嗒吧嗒”响,待机状态也是这样,进系统故障依旧。于是我就骑上我的飞鸽牌“宝马”上门检查。待机状态也是这样,进系统故障依旧
维修思路:一般都是怀疑是音响或是主板声卡坏了。
当时手上没音响替换试,也没耳机。由于客户家离我店不远,就跟客户说音响可能坏了,我带回店里给你检查下吧,客人同意了。
带回音响,接上我的电脑反复试了好几次都没问题,于是打电话过去跟客户说音响是好的,可能是你电脑坏了,叫他把主机也带到我店里来了。
用他的主机接他的音响。奇怪了,不响了。再用他主机接我的音响也没问题。难道是音频线有问题,客户叫他小孩回去把线拿来再试。还是没问题。
这下没辙了。只能跟客户说可能是他的电源线接得太多太乱了,有干扰。于是客户就叫我去帮他接,当我去到他家的时候发现也没什么,就主机、显示器、音响、打印机。四条电源线,而且还是分开插在两个地方的,应该不会有干扰啊~~
最后只接鼠键跟VGA线,开机。不响了,再把网线接上,也不响,再把摄像头接上也不响。最后把打印机的数据线接上。问题出来了,吧嗒吧嗒响起来了~~
故障排除!
维修经验:有时候往往我们按照常规思路去想,结果故障反而没搞好。很多时候就因为一根线或是其他一个小小细节,搞得我们绕一个大圈子。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维修道路上,判断故障前先细心观察下。凡事从小到大慢慢查。

网友:
是不是LPT旧式的打印机。 如果是这样。。一般 是声卡 的。驱动与LPT。冲突。。改一下IRQ.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USB的,打印机是爱普生 ME 1 的

网友:
找个 USB 带 。碳阻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见过。换条USB线变OK了。

网友(点评):
碳阻是什么,线的屏蔽不好吗

网友:
问题真多 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把电源线跟音响线弄开点 或者换质量好的音频线

网友(点评):
呵呵,我先换过音频线跟电源线的。

网友:
哦!是打印机的连线有干扰排成的啊

网友:
我很早有次帮人装系统,GHOST后正常,重起后启动速度很慢,要2.3分钟,实在是搞不懂,最后才发现他装了USB摄像头,把它拔了就OK了,可能这个摄像头是要装驱动的,认不出,才引起的启动慢

网友:
楼主咋个解决问题的,找到问题没解决也不行啊,总不能让他听歌别接音箱,打印别听歌吧

网友(点评):
打印的时候有点杂音没事嘛,打印完了关掉打印机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