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2 键盘问题

楼主(2011-06-05):
一台明基的本 键盘ZXC下面几个键不能用 ,换了新键盘也不能用 怀疑IO的问题 就发了一个全新的 换上还不好 迷茫 。。。。。那位高手修过此类故障 ,望指点下
问题

网友:
这个就得慢慢查了,键盘到IO的线路,元件,供电什么的

网友:
这个得细心。问题不在键盘。

网友:
有可能键盘排阻的问题,。。。阻值变大拉。。。

网友:
已经修复 原来是键盘插排座跟主板scan0-in1断线,连接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