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2 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1-06-06):
      一插电就自动开机不显示【触发开关灯一闪一闪的】 。有时一插电需要按触发开关时,开机就正常。coms电池都看了

网友:
CMOS电路供电正常啵

网友:
谐振和谐振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台也是此类故障

网友:
COMS供电电路重点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