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到桌面前面,就是看不到图标和任务栏

楼主(2011-06-06):
常会出现WIN7和XP进系统到桌面鼠标能动,没有任务栏,.也能调出来任务管理器,就是进不了桌面,新建个explorer也不行,请问高手有没有好办法和工具啊??

网友:
重装系统  解决

网友:
看似简单有时很复杂,碰到过鼓捣了半天也不行,还是做系统快

网友:
这个是系统种病毒了,重装系统就OK了,这种现象去年比较多。还让赚了不少。20元一个系统,一天下来有5个左右。哈哈。黑客历害啊。

网友:
系统有问题。。。重做一个吧。。。

网友:
种病毒了,进PE或者进安全模式弄下!

网友:
安全模式如果一切OK的话  就杀毒   我上次的一个机子中了苏拉病毒了  也这样,但任务管理器也打不开    网上有专杀工具  可以解决   好像是每个盘都有个 sola的文件夹   还改掉了几个文件的属性 时间太久了  有点记不清了  如果没有重要的东西就装系统来的干脆些

网友:
把系统重新搞一下就好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看同学搞过,还是没学会,不如重装系统吧,

网友:
重装系统速度会快一点  正常情况下可以进入PE模式杀毒

网友:
这个只有在装系统才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好像是病毒把文件感染了,然后被杀毒软件杀了以后就这样了,杀毒是没有用的饿

网友:
没资料的话还是重装快啊.

网友:
我的思路是  先进安全模式 一切正常就查毒  进pe  删除一些可疑文件  在pe弄个杀毒软件 杀下    实在不行 就装系统了

网友:
我就是想找个不用装系统就能快速度解决的办法,,看来没什么好法了,,,,

网友:
这年头,ghost横行,杀毒还没重装快

网友:
还不如装系统来的快啊

网友:
就是啊,还是重新 GHOST个系统更快一些,其实比杀毒快,杀毒一检测就得检测老半天

网友:
进安全模式杀毒。

网友:
我也认为装系统会快些。如果没有重要文件的话

网友:
重装系统就行了 这样的事情我还真没遇到过 长见识了

网友:
装个显卡驱动试试,不行就得重装系统

网友(2011-07-07):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装系统!

网友:
用win7自带的系统修复,试试

网友:
复制一个新的explore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