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6):
是根据机器型号来分的还是代工来分的
密码

网友:
IBM如果设置了超级密码的话放电就会报错之后提示:0271错误之后叫你输入超级密码设置时间。。。

网友:
我也遇过,给客人烦死了,只有去掉电子,每次开机都要按F2才能正常进去。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记在专用的密码芯片,放电不能清除

网友:
这个是个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
东芝,华硕,ibm 不分机型有时候放点会造成出现原始密码

网友:
我就遇到一款海尔的笔记本 问题是花屏修完显卡 机器就自己出来密码了

网友:
asus IBM 或者联想thinkpad 系列

网友:
看来现在修硬件的也要会破解密码喽

网友:
放电可以放掉的究竟是超级密码还是BIOS密码,要放多久,有的是瞬间,有的是五分钟,十分钟,或者论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