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外接暗屏,内接正常维修 很少见的故障

楼主(2011-06-06):
前段时间修了个很少见的故障,以前修HP的机器遇到过,但没空搞,想着反正一般人是不会用外接的,这是第二次碰到这故障,所以打算修修它。
这板是GM45的NB,到手上时看到NB做过的,不知是换的还是重做的。上电触发电流0.36,上CPU后触发0.86,明显不跑CPU,这机器修的很多了,很熟悉,只上CPU的话跑U电流会降到0.5到0.6之间,把CMOS电池拿掉放放电,还是老样子,直接刷BIOS,仍然不跑U,看来只能慢慢量CPU工作条件了,CPU供电 时钟  PG  复位 VREF  AD线以及和SB相连的控制线全正常。折腾了一会,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就换了个SB,结果CPU跑起来了,上内存电流跳到1.1A外接亮了,然后电流又降到0.7,一切正常,没看到LOGO。直接跳到按F1 界面,发现屏里的字很暗很暗,几乎暗到快看不到了,反复插了几次VGA口,还是老样子,找到内接屏直接点亮。本来这个问题就不想管了,看看手头也不是很忙,加上以前遇过次这种故障没有修,这次就想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开始查VGA电路,从接口开始查,这个板的VGA接口是在小板上的,我有两个小板,都试过,不是小板的问题,查看小板与主板的接口没有问题,量RGB三色对地阻值正常,H V阻值也正常,量VGA接口处的门电路的供电5v正常.
找到图纸,开始查NB外围 CRT模块的电路,查供电+3.3V_CRT_LDO 这个供电是由一个LDO U53提供,实测3.2V,应该是正常的,但不放心,换了个LDO,以及把他的滤波电容C419也断开。
电压还是那么多。故障依旧,然后找到TV这个模块,有三个下拉电阻,阻值正常,
又找到VGA这个模块,这个模块外围有三个RGB下拉电阻,通电量电压0.9。应该正常的。GMCH_VSYNC电压3.0V,GMCH_HSYNC的电压只有0.5V,但对地阻和GMCH_VSYNC是一样的,量CRT_IREF电压3.2这个电压以前没关注过,但觉得这个电压可能是正常的,

感觉GMCH_HSYNC电压偏低了,但又不知如何下手,再接上外显,仔细看LOGO出来的时候,随然很暗,但还是看得见,发现并没有偏色什么的,说明RGB是正常的,而能把显示器点亮说明H V 信号都是好的,屏很暗,说明VGA输出的信号很弱,接口电路也查了,而且还是在小板上的,我也换过小板了,为什么还是很暗呢,又查了一遍接口部分电路,还是一无所获,目光继续转到VGA这个模块电路上来,我又把VGA这个模块的电路电压量了一遍,除了GMCH_HSYNC电压只有0.5外其它都感觉正常,正在犹豫是否要找其它机器量GMCH_HSYNC这个电压来确认下时,突然想到REF电压能影响信号强弱,仔细看了下CRT_IREF这个电阻R124,他一端接地,一端接到桥里面,阻值是1K的,不算大,一般来说也接地当然是有来分压的,但这个模块最搞的电压也才3.3V,为什么他一端接地,电压还是3.3V。用电阻档打他的阻值时发现阻值为10K,一开始也打过他的阻值,但没仔细看,看到表上显示个1的时候就认为他是1K的。最后又量了几遍还是10K,看图纸上标的是1K的,找了个1K的电阻换上去,外接正常,此时这个CRT_IREF电压降到0.5V,而GMCH_HSYNC电压还是0.5V,看来是GMCH_HSYNC的频率比GMCH_VSYNC频率高,所以电压才这么低的,外接暗屏的故障到此修复完成。
修完后的疑问,电阻变大的故障我相信很多人都修到过,但这个电阻竟然变大了整整10倍,从1K变成10K,不知道是不是上家做桥的时候把这个电阻搞掉了,又用风枪吹上去了个10K的。还是自然变成10K的。看来这个疑问是没有答案的了。 以上算个不痛不痒的故障,因为好奇心才把这个故障修完的,算是个小小的经验吧,希望能和大家共享。

肯定是被人搞掉后、再乱装的电阻

网友:
我上次修的一台笔记本方正R640,外接不显,就错误的检查GMCH_HSYNC
这个信号了。。。   以为它应该和 VSYNC电压是相同的。。所以走了好大一圈的弯路

网友:
行,场的电压不一呀,受教,一般看到这样的问题,都是找不到思路

网友:
对于这样的故障还真没有修过  也没有仔细的研究过这些部分的电路  谢谢楼主将这么好的维修经验分享出来啊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了俺也修不好,修这个故障不知要花多少时间,

网友:
GMCH_VSYNC  GMCH_HSYNC  CRT_IREF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上面的三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
GMCH_VSYNC  是北桥输出到VGA接口电路的场同步信号。GMCH_HSYNC  是北桥输出到VGA接口的行同步信号,这方面资料网上很多, CRT_IREF这个信号以前也没关注过,但根据这个故障猜测也这个信号可以决定RGB三信号的输出强弱的。因为H V信号不会影响外接显示变暗,有些板这个信号是直接接地的。以上是自己的一些浅见,有错误欢迎指出。

网友:
只修够一次外接不显 屏正常的 是个T42,拆开发现VGA线折断,后来再没有修过外接不显的本了

网友:
电路分析太清淅。看到你们这样修板。我真是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