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容的疑问

楼主(2011-06-06):
华硕X50C(板载CPU)版号:F5C
维修经过:进水机,同事接修的,拆开后有大面积水垢。51020主供电脚烧断(6脚),51020,IO  IT8511,南桥,全换了个遍,期间碰运气有时候可以开机,而且能亮机。到后来好像问题严重了.........
废话不说了。接板后,待机0.069,这个待机应该是正常,观察了一下IO,焊接的没有问题(IO是全新的),点开机,电流有变化。像是保护了,必须重新加电才有0.069的待机。重新打了个电感的阻值,基本正常,不存在短路。心存侥幸的用手去触摸51020附近开机,连试几次,竟然开起来了,0.85A,电流逐渐变大,赶紧找热源,原来是南桥。毫不犹豫,干掉南桥(机器原来的南桥并不确定好坏,而且还亮过机,手头也没有SIS的桥,只好换上原来的)。结果还是老样子(心中怒火+天气闷热,可当着老板的面也不好表露,毕竟机器没有给修好)看图纸吧,(这款图纸竟然找不上,希望找到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找到个F5V的图纸,(没有头绪,看了也白看)。没办法,上绝招吧,继续侥幸。我还真他妈幸运,摸着51020,一点就开了,久违的华硕三灯齐闪,那叫喜上眉梢!加电再开,又成老样子了,不过心情不一样了。问同事修的时候都换了什么。他说除了IC还有几个被水泡了的电容,就在51020附近。看来问题应该在这几个电容上。干脆又换一遍,还是老样子。(用手摸在51020附近的电容就能亮,难道要我割块猪肉放上去?是不是电容的性质不一样,,找了个华硕料板,51020引脚的电容原位移上去。当换了图上这俩电容时:哈哈哈哈.....这次真的能开了。
板子凭运气给修好了,可是我怎么都不明白这两个电容为什么会引起开机保护,还望高手解答,在此先谢谢了!后来我发现,这两个电容都不上的话,机器也可以完全正常,只是不能随便换...
上图:     这两个电容分别连着IC的23和25脚.  这个两个电容为25V 0.047UF

网友:
今天太晚了,明天到店里再上图纸截图!

网友:
楼主圈的23脚盒25脚没有电容啊。。只有电阻。。

网友:
刘伟你都快成了长治维修界有代表性的人物了,

网友:
就是这两个电容,希望高手给个解答。

网友:
换电容修好了就成功了!没必要再研究那电容了,用一般仪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是漏电了

网友:
这两个电容在图纸上不是为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问哥们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F5V的图纸,做参考用的,实际F5C的板子上是有这两个电容的!

网友:
电容漏电真好难修

网友:
应该是给他滤波的  溶质大啊

网友:
滤波的啊,应该是漏电了。

网友:
看这张图片,电容这条线路上有"F=450KHz"字样,说明是有频率的,而这两个电容的值就决定了振荡的频率,
不可以随便代换.你从别的板上同样位置取下电容代换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注意到那个F=450KHZ 了,应该是一个频率,难道这两个电容起谐振的作用?那为何不上也可以?这两个电容应该是IC正常工作的必备条件之一。还望有更详细的解答!

网友:
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像T40那一系列的机器就是换电器,机器就OK了

网友:
OK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通过对这两个电容的充放电来决定振荡的频率,所以随便换的电容会引起故障。这一点我应该明白了。另外不上这两个电容的时候,这里的振荡怎么产生,由IC自己发出么?

网友:
关于不放这两个电容也可以的问题,很难解释,除非是这个芯片的制造商.

所以,下面两点,只能算是个人推测.

一.这个电容只有0.047uf,很小很小.而可以"模拟"出这个容值的介质很多,比如空气,人体,
板间布线的方式,绝缘漆,电阻本身的容值等等.

二.这条线路工作在它的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