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俊845主板内存没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1-06-06):
客户拿来时说开不着机。开始试的时候,能开机。而且进PE正常,但是进了PE过几分钟后黑屏。风扇还在转,重启下不开机了,关机在开机也是不开机了。测量内存和CPU没供电。南桥0.2V,北桥没电压.不放CPU有CPU供电。1.3V。内存还是没供电。前提是CPU是好的。放了好几个CPU试过了。赛扬1.7和赛扬D2.8和2.6都不行.CPU是好的.刚开始怀疑是CPU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换了之后还是一样.在换了IO也还是一样.还是先修内存电路吧.内存电路只有一个MOS管.D极3.3V,G极没电压,从G极追源头,跑到是一个AZ324M的门电路控制的.换了门电路后还是一样.MOS管也换了,依旧这样.想到桥也没电压.把桥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还是一样...没思路了.现在压根都开不着机了...求救中...

网友:
找北桥1.5V电路,这个修起来了就什么电压都有了,一般在北桥附近

网友:
intel的架构应该先有内存电压,然后是VCORE,最后才是桥电压吧。先修内存电压吧

网友:
你找找,看主板内存边上有没有一个74系列的IC,上面有个3.3V.      主要的是没有看到你写内存电路上还应该有8PIN 的IC叫8713的,输出内存电压1.25V的.

网友:
跑324的同相输入端的电路,也就是和内存MOS管的G极相连的那一脚,看它是否与三极管相连。如果不与三极管相连,那就应该是电阻分压得到,而且是由你所说的南桥0。2伏经过电阻分压的。不清楚你所说的南桥0。2伏应该是什么电压,你说内存MOS管D极有3伏,应该PCI的14脚也有3。3伏,查一下。应该是你所说的南桥0。2伏不正常导致的,重点放这里,看具体阻值和是怎么产生0。2伏的

网友:
不加电 先查待机条件 在查触发条       (324是控制MOS的运放  他也需要供电 4脚 12V)

网友:
南桥的1.5应该是先有的.除特殊板以外..线路多跑下.分析下应该是先出哪个供电.就修哪个.324的工作条件多去了解下,

网友(点评):
搞反了吧 正常情况下是先有内存供电 才有桥供电的吧

网友:
先看看待机电压有没有?南桥在待机时是应该有供电的。另外确定你换上去的东东都正常,包括焊接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1.5V的那个MOS管G极是由一个八脚的电源管理芯片APW7120控制的。我换过了,还是一样.G极0.2V.所以导通也是0.2V.北桥D极也是0.2V.没输出电压...你说的内存D极的3.3V是1117稳压器转出来的3.3V过去的吗?不是橙线3.3V提供的吗?如果内存MOS管G极与三极管相连的话.那个三极管的B极又是由谁受控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的1.5V是由八脚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啊。我换了那个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G极还是0.2V

网友(点评):
你说G极还是0。2V,那D极电压是多少,怎么不测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要是没换好的。最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看下能找到图纸不那些就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你应确认换上去的东西都正常了,包括焊接无误。再查待机时供电情况,问题主要还是在供电部分,我发现你只重视G极电压,不看D极供电情况,或许是你没说明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要明确你的主板可以上电,然后你要查324的第四脚有没有供电,你的内存MOS管是和324的输出脚相连的,324的旁边两个脚是同相输入脚和异相输入脚,异相输入脚同内存MOS管的S极相连不用管,再去查同相输入脚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在324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查控制内存的那组324的同相输入脚,跑线查线路上的元件

网友:
查7脚相连的三极管B极是否低电平,正常为低电平,不正常查前级。查供电,还有FB脚所连电阻有没有开路。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问题在于我的ATX电源的黄线接触不好。插上去后。没12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服了,不过这个问题也要告诉我们要细心..

网友:
你老兄太给力了,你怎么试机也没弄个好电源试机呀,正常情况你应该准备2套试机设备,不正常再换另外一套来试,这样你才不至于走今天这么多弯路,你看让我们急的一把鼻子一把汗的。

网友:
往往最简单的 最容易被人忽视

网友:
汗。。。下次要细心了。

网友:
我是有2套ATX电源的。不过没想到电源的问题。是查门电路4脚VCC的时候才发现没电压。才发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