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杂牌显示器驱动板的3.3V不稳定什么修?

楼主(2011-06-06):
是乐华的2023驱动板。5V转3.3V不稳定。有时输出只有2.6V。所以开不了机。不带任何负载都是一样(光板)。输出3.3V时一切正常。能点亮屏。有时输出2.6V就不行了,按键板指示灯微亮。1084和3.3V转1.8V的那个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大家修过这样的驱动板吗?

网友(点评):
你把5V的线圈和两个电解电容换掉肯定好

网友:
你换一个5V的线圈和这个电路上的两个电容肯定好,我修到过

网友:
你换一下12V转5V的8PIN的IC换掉看看。

网友:
你换掉12V转5V的8PIN的IC,然后加焊一下5V线圈

网友:
你先换一下12V转5V的8PIN 的IC,看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就看看5V线圈有没有问题,或加焊一下。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像处理芯片吗?但是他没发烫哦。晶振电压也正常。

网友:
乐华板的遇到过100uf电解不良的 换了就好

网友:
如果空载都不稳定  查取样电阻和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还有我修过一台花屏  是3.3V跳线帽松动。换跳线帽看看。

网友:
看看那个,电感线圈有没有,虚焊。

网友:
电感我看到没有明显虚汗的痕迹。我把那2个电容换了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