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也能把屏击坏?

楼主(2011-06-06):
    前几天接修一台旭日C466M(仁宝的LA-3691P)的机器雷击,拆开一看,基本确定没救了,从网卡到南桥的连接线+2.5V_LAN,+3VALW_VDDIO铜线都飞了,再看+3VALW_VDDIO的来源+3VALW也是对地短路,细看板子有个8脚的芯片已经烧糊,地下少了个洞。告诉客户没救了,只有换板!居然不相信,说道别处修!NND。只好装上,给他带走!过了N天后居然回来了说,还是交给你修!直接定好板子装好,开机屏背光亮了,看不到字符,不久还听到了windows启动声音!靠,难道屏线接错了,仔细检查没有问题!直接换一个屏,开机正常!NND,屏也被雷击搞坏了!这下GP客户不知又要想什么……

网友:
看一下屏上面的供电保险有没被击坏。

网友:
屏是不是被换了

网友:
对  他拿到别处去修时、、屏被别人换了吧

网友:
这问题不好回答,有可能是机器瞬间静电过高给烧坏也有可能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个ASUS的 除了供电的芯片  其他芯片 CPU  显卡  NB SB  全炸裂的 不知什么原因能烧这么厉害

网友:
雷击一般不会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
估计屏被掉包了吧

网友:
屏没有掉包,AB壳包装未动过

网友:
屏幕有可能坏的  ,我遇到过

网友:
屏也雷击坏也太离谱了吧 是不是被别人换了

网友:
这个屏都被打坏了真是幸运啊 cpu 内存 硬盘还是好的

网友:
如果是被雷击的话,应该有可能,不过他拿走了又拿过来,你要看一下,这个屏不是原来的屏了。

网友:
可能性不大

网友:
以前遇到过,换网卡芯片就OK了,在严重就多换一个南桥,没有遇到你这样倒霉的,应该不会到屏啊,应该被掉包了

网友:
估计被狸猫换太子啦 。 嘿嘿

网友:
还是查下屏上的供电电路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当初给点下屏就好了。。。。

网友:
社会没有这么险恶吧,不过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是不是唉掉包了  业内很多人的手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