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一体机唐朝l3000第二次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6-06):
我遇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第一次插上电源开机可以正常开机,然后关机再开机就无显示了,如果拔掉电源再开机又能正常开机,然后关机再开机又无显示了,又要拔掉电源才行,拆开机器没有发现有电容鼓包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分析分析。

网友:
cmos放电看一下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啊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查开机电路  CMOS电路  IO  南桥

网友:
第二次开机他那个开机指示灯是可以亮的,就是没显示,cpu,北桥,内存电压测了也正常,是不是保护了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