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1-06-06):
请教各位:主板上的电容6.3V1500UF,能不能用10V1500UF的更换,因为找不到6.3的,谢谢!如不能,能用多少的来替换呢?谢谢!

网友:
电压最好不要变动. UF 可以找偏大的 比如6.3V 2200UF

网友:
没有问题的  换吧

网友:
可以代换,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最好是原值代换。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试试 如果不行就得原值

网友:
谢谢,我换上试试

网友:
可以代换的。最好找原值的

网友:
可以用  只要比他大就可以

网友:
耐压值可以大一点,比如10V 16v都可以,容量最好一致,不过手头没有正好的,容量大一点,也没事,也别超过太多,我这是多年实践的,没问题

网友:
换吧,电容替换原则都是以大欺小的,不可以小欺大!!

网友:
肯定可以换啊

网友:
没问题          找不到合适的就找大一点的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放心换吧

网友:
经常这样换

网友:
代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我全部都是原值代换

网友:
以大欺小这个法好啊

网友:
奔3的主板最好是原值代换

网友:
换电容只能用大的来替换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滤波电容替换原则:容值、耐压、耐温不低于原值即可。
不过CPU供电的滤波电容代换时要注意体积大小,不要影响到CPU风扇的安装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两个电容可以放心代换,电容代换时,只要遵循同容量的耐压值高的尽可放心替换耐压值低的。不过,楼上说的“不过CPU供电的滤波电容代换时要注意体积大小,不要影响到CPU风扇的安装”,太妙了!

网友:
可以代换,但是最好找原值的代换。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6.3V1500UF,能用10V1500UF的更换。放心吧。

网友:
完全可以,UF值不要差得太多,耐压值只能高不能低

网友:
可以,一般只要容值和耐压值比以前大就能换,不过最好不要大太多。。

网友:
放心代换!

网友:
这个还用问,换吧没问题。

网友:
我晕, 我有时候如果确实没有了6.3 的, 用16v的照换,绝对没问题!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但最好是电压一样的,容值可以偏大!我试过一下,换了大很多的,导致供电不正常

网友:
也不能说的那么肯定。我前天有张主板一个6.3 1000的怀孕了 手里面没有我就用10 1500的代换,电容是北桥附近的。结果换了。主板开机跑了 C1 就是 04 。刚开始以为内存没有过。东搞西搞搞了半天是哪个电容惹的祸,刚开始也想以前都是这么干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要把耐压值和容量低的换到高的就可以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容抗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 将就是可以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 如果是一组的 建议一起干掉

网友:
可以的 电压高点 没关系的 但不能低了

网友:
个人认为电压值和容量不低于原值就可以,高点就高点吧,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没问题 有时我都换10V 3300UF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没问题,你要注意一下极性啊,正负极别整错了。

网友:
只要体积不影响安装肯定是可以的,不考虑成本的话容量不变或大点都可以的,电压越高性能越好的。

网友:
电容6.3V1500UF,能不能用10V1500UF的更换

网友:
en 我觉得是可以的    耐压值一定要大于6.3V

网友:
可以代换,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  完全可以  如果是一对电容 建议一起换

网友:
可以的,换吧

网友:
没事 换吧  我都换好多啦

网友:
电容的代换原则是最好原值代换,如没有,一般耐压值高和容量大一点的可代换

网友:
主板上CPU  边上的电容 鼓包   我用  25V  1000UF  的电容 也换过 到现在  客户的机子还好好的 没有出问题

网友:
呵呵!我就觉得6.3V/1000绿色那种高频电容好!

网友:
耐压值大于等于原值 容量最好用一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只是775的板子要注意别的都没问题。

网友:
直接上吧!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
可以换的,只要不低于以前的耐压值都可以!

网友:
耐压比原电容高,容量一至的,体积能装下的就能代换,算一下总容量差不多就得了。

网友:
希望大家有用 :电容替换 用6.3V 1500UF 来解释:如果没有相同的 你换的话要考虑他的不能换比他小的 。。那样容值达不到 会影响稳压这些问题出先杂波。。电压也以同样的要大于之前的 。。不让容会爆的 。。但是你要用固态替换的 话:560UF 6.3v可以代替1500UF6.3 v固态和 不是固态 有很大的差别 我找找  我有个这方面的资料 发出来

网友:
经常这样做,放心换吧!

网友:
以大代小可以 注意高度 别挡道风扇就行

网友:
可以换 只要比以前的容量和耐压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