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7

楼主(2011-06-06):
我有台明基R47掉电,是630的显卡我我重做BGA对了可用了半天有掉电了,而且待机电压达到1A多,自动开机了,显卡温度瞬间上升很高,I/O南桥都弄过了没搞,还是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2-02-22):
遇到一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请楼主指教

网友:
0.9A的电流不显示器,是不是显卡的故障啊

网友:
显卡没做好把

网友(2012-04-01):
换改良版显卡 ,就OK乐!!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我修到过

网友:
有改良显卡换的

网友:
  G98-630-U2的显卡

网友:
呵呵    以前走弯路,干I/O

网友(2012-05-05):
楼主 解决了吗我也有一台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2-07-06):
你们有没有r47图纸呀   急用呀  谢了

网友:
急用呀 论坛都没有  有的话借用  万分感谢

网友:
r47的图纸   h14mh版号  谢了

网友(2012-09-28):
我手上的也是到LOGO掉电。

网友(2013-03-13):
谁有H14MH的图纸,好心的人传一份呀

网友(2014-08-20):
我的故障也是一样。今天订显卡,希望能搞定!谢谢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