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兄帮看看这芯片是不是打磨的,在线等

楼主(2011-06-06):
G86-631-A2的字好像是印上的.在线等

网友(点评):
中间的像是正品。、

网友:
好用就行,先上一颗试下

网友:
我看一头一尾像是打磨的,反光太厉害了,中间的应该不是打磨的

我也是这个感觉,应该是中间没打磨吧。

网友:
非常像打磨的

网友:
现在打磨重雕字,水平高的咱也看不出来呀,不过大图有些太粗糙

网友:
百分百是打磨的。

网友:
看成色应该不是打磨的,631的芯片一般都挺好用的】

网友:
应该是打磨的   能用也好

网友:
那么明显都没看出来吗?一定是打磨的啦,没看出的话,一定是你之前没怎么留意那些真货吧!

网友:
从侧面看看是不是芯片厚度的那边是不是有发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是打磨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3个片子一起来的,要假肯定都假关键是杂看

网友:
兄弟们都在哪买芯片推荐下!

网友:
有点崩溃了,另个卖芯片的说100%全新正版白胶温控......

网友:
631的芯片要比7300好多了,这个看上去也不像是打磨的,下面的字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G86-631-A2的应该能用,下面的字是能擦掉的。不像是打磨的,改字的倒有可能。

网友:
中间那颗是打磨的   两边的是正品